[求助] 请问: INV_X1B, INV_X1M, INV_X1G, 分别代表哪种cell ?

楼主(2020-01-19):
请问: INV_X1B, INV_X1M, INV_X1G, 分别代表哪种cell?
           这里的 B,G, M 分别是什么意思?
           B 应该是balance

网友A:
全部都是 Inverter
但有關B, G, M,最好就是查一查 Standard cell 的 data 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 Inverter
但有關B, G, M,最好就是查一查 Standard cell 的 data book

std cell data book上面没说

网友B:
B的话感觉像是balance  应该是用于CTS 的其他的不清楚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的话感觉像是balance  应该是用于CTS 的其他的不清楚咯。

M应该是Match的意思,PMOS与NMOS驱动能力接近,从而上升与下降延时接近,,占空比为50%,适合时钟树。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C:
M应该是Match的意思,PMOS与NMOS驱动能力接近,从而上升与下降延时接近,,占空比为50%,适合时钟树。
...

我看了另一个Arm的标准库文档里写的是:

M:Tuned to minimize the maximum delay between the input edges.

B:The delay for both edges is equal when a balanced inverter drives the input.
G:Used for all functional cells in the ECO kit. Device sizing dependent on the rou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