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发现大量走线角度error,而且是在std里面的,如何避免?

楼主(2020-01-19):
在版图合并后,使用calibre进行drc检查时,报出了大量类似“Die corner rule 4, METAL1 must draw with 135 angle”的错误,点击错误发现错误居然出现在std里面,还有的地方没有m1,但依然报出大量错误,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防范防范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网友A:
應該是command file 有誤
(ABUT<=90 ......)
看不到的地方,應該是有其他同層的meta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command file 有誤
(ABUT

没有,我只开了M1,而且错误也是发生在M1上的

网友B:
应该是规则有问题,你将standard cell的metal显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规则有问题,你将standard cell的metal显示了吗?

显示了,我开了std的M1,奇怪的是,那些位置不是corner,却报成了corner的错误

网友C:
外面没加die cell吧。或者没认到die cell。  如果是单个小图 可以当假错。 如果是chip, 就看看看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没加die cell吧。或者没认到die cell。  如果是单个小图 可以当假错。 如果是chip, 就看看看什么原因 ...

是个单小图

网友D:
Die corner rule 4, METAL1 must draw with 135 angle
  => 应该可忽略 ,图画90 度, 实际CHIP  不会90 度..

不过 DIE EDGE  90度 要问, 有些怕DIE SAW 裂开会, 不准用画90 度 ,  不过一切问代工厂最准吧 .

另外 有些 standard cell 本身有小问题 , 有些会WEAVE 掉 ,  不过,  先进制成还会有 OPC rule
最讨厌是 standard cell 本身" antenna rule 不全",  APR 跑不出来 , 到WHOLE   用calibre 出一堆问题, 但是代工厂那standard cell 也是找其他公司开发 ,   代工厂工程师也不敢说, 只能"慢慢改"  ,另外有时代工厂 command file 也可能写不好 . 都要讨论後来决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e corner rule 4, METAL1 must draw with 135 angle
  => 应该可忽略 ,图画90 度, 实际CHIP  不会90 度. ...

好的,我再问问代工厂那边的技术人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