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APLDI使用问题

楼主(2020-01-20):
有人遇到过APLDI生成标准单元的APL的时候,提示can not find vector or scanvector for cell "xxxxxx" in cell lib  xxxxx的问题吗,我看了lib里面这个单元确实没有function或者vector的描述,是要自己写一个vector吗,如何写?

网友:
按照其他cell的格式写一个就行,或者如果这个cell并不影响run,忽略也可以

楼主:
decap cell影响run的,用apldi -p命令解决了。

网友(2020-07-22):
楼主有redhawk分析Lower power design的流程资料吗

网友:
可以share一下资料吗楼主

楼主:
可以的,怎么分享

网友(2021-06-10):
楼主跑通了APL了吗?求一份资料,感谢感谢!

网友(2022-02-24):
这个APL文件有啥用啊?我看很多base流程里面没有用apl

网友A:
楼主遇到过生成标准单元APL时,cell characterize 失败的情况吗?我怀疑对于要读入的device model,我可能设置错了,DEVICE_MODEL_LIBRARY 我设的是PDK里spice_model目录下找的.lib文件,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22-06-27):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过生成标准单元APL时,cell characterize 失败的情况吗?我怀疑对于要读入的device model,我可能 ...

没错啊,是pdk里的spice model,路径后记得加上工艺

网友(2023-10-16):
楼主,请教一下,APL_HSPICE需要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B(2024-02-01):
请教一下大家现在在跑APL,按照手册上的sample写了config,运行的时候报错“powerstream executable not found in current directory” 这个是环境配置的问题吗?都没有跑起来?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家现在在跑APL,按照手册上的sample写了config,运行的时候报错“powerstream executable not fou ...

完全按SAMPLE写是跑不通的。model文件有工艺角的定义,top_tt 还是TOP_TT看文档。仿真工具与model文件要匹配。

网友C(2024-08-15):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过生成标准单元APL时,cell characterize 失败的情况吗?我怀疑对于要读入的device model,我可能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去查的文档,设置了APACHEROOT以后再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4-12-11):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家现在在跑APL,按照手册上的sample写了config,运行的时候报错“powerstream executable not fou ...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个device_model_library是哪个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

网友(2025-04-01):
引用 网友D:
后面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看下model用的.lib是否是前面 APL_HSPICE设置的hspice格式的
再看下里面的section部分定义的corner时候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2025-08-18):
大佬,在生成apl的时候是否有遇到过Extracted switching window exceeds input pulse width以及sample count ‘1’ differs from spice sample '50' at state 'ADS_DEFAULT_STATE' 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