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I area

楼主(2020-01-20):
请教一个问题 smic工艺报出有STI area < = 3500  这个是什么错?怎么fix啊

网友A:
多画些,总面积大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画些,总面积大了就行了

谢谢回复,还是没有明白这个错是什么引起的? 怎么修改?请大侠赐教

网友B:
楼上别信口乱说,这个规则说的很明白,STI不能面积太大,需要用有效Active area填充,即对有源区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别信口乱说,这个规则说的很明白,STI不能面积太大,需要用有效Active area填充,即对有源区有要求 ...

谢谢回复,报出的区域,下面没有有源区,是不是填AA 的dummy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报出的区域,下面没有有源区,是不是填AA 的dummy就好了

规则是死的,但应用是活的,如果有违反此规则的通常要根据自己设计进行判断是否可以忽略?否则,需要ka比如大面积多晶电阻,通常需要考虑 适当添加guard ring;也要考虑是不是布局不合理?

网友C(2020-02-24):
有空位就加 substrate conta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位就加 substrate contact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