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计低至0.7V低压的32.768K起振电路?用CMOS工艺。

楼主(2020-01-21):
请问怎么设计供电低压低至0.7V的32.768Khz起振电路?

网友A:
多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低功耗?

电压1V时,电流1uA。

网友B:
200nA都可以做,何必把电压压的那么低,我做过一款1.65~3.6V 功耗只有200nA的32.768kHz crystal

网友:
如果确实需要低压工作,那么找低阈值工艺呗,阈值电压0.3V的。不然就没啥好办法,管子都关断,没办法工作。最低普通工艺做到1V以上应该问题不大。功耗其实没那么难,150nA到200nA基本就可以搞定了,不过这个是不带负载的,只是电路本身的功耗或者只用于内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1V时,电流1uA。

我做过类似的,但是是重载,全摆幅2uA,要亚阈值

你那个具体负载多大,等效模型之类的对这个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nA都可以做,何必把电压压的那么低,我做过一款1.65~3.6V 功耗只有200nA的32.768kHz crystal ...

功耗确实低,但是是下驱动多大?起振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