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开关电容设计问题

楼主(2020-01-21):
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荷泵,实现电压倍增,如下图

单个电容的电路

单个电容的电路

仿真结果如下,工作正常

两个电容的仿真结果

两个电容的仿真结果

然后,我在上面的基础上,接上一个负载电容

两个电容的电路

两个电容的电路

得到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单电容仿真

单电容仿真

为什么原来的电容上的电压就没办法达到1V啊。不是应该先升到1V然后再给负载电容放电吗

网友(2020-03-13):
你启动电压怎么给的,直接就上吗,应该有个从0到VDD的启动时间。或者你电容上的初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