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N管的一端可以不接地吗

楼主(2020-01-21):
常规的反相器P管一端接VDD,N管的一端接GND,PN管剩下的的一端连在一起做输出端。假设有一个反相器的N管不接地,其他一样,这样的反相器是对的吗?还是说这样就不能构成一个反相器了?自学新手请多包涵

楼主:
或者P管的一端可以不接电源吗

网友A:
常规的反相器P管一端接VDD,N管的一端接GND,PN管剩下的的一端连在一起做输出端。假设有一个反相器的N管不接地,其他一样,这样的反相器是对的吗?还是说这样就不能构成一个反相器了?自学新手请多包涵

没接  不是画错, 就是 dummy  不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反相器P管一端接VDD,N管的一端接GND,PN管剩下的的一端连在一起做输出端。假设有一个反相器的N管 ...

谢谢回复,这个反相器是在拍摄的芯片照片中要提取遇到的,所以不清楚是该提取为反相器,还是一个P管和一个N管。

网友B:
S不接B的N管可以是隔离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不接B的N管可以是隔离N管

请问反向提取芯片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是要提取为一个反相器,还是一个P管和一个N管?

网友:
一般我们把实现数字逻辑用的反相器P管接电源,N管接地。你照片上的接法是不符合常规的反相器定义的,所以不建议提取为反相器。而且你照片上这个结构,pmos接电源了nmos没接地,你要仔细检查电路,看是不是接到其他信号,有些模拟电路结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反相器是在拍摄的芯片照片中要提取遇到的,所以不清楚是该提取为反相器,还是一个P管和一 ...

提成单个管子,一个p管一个n管。不是反相器就不能提成反相器。

网友:
学习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成单个管子,一个p管一个n管。不是反相器就不能提成反相器。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1-19):
确定不是TH或者TL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成单个管子,一个p管一个n管。不是反相器就不能提成反相器。

假设提成了反相器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D:
假设提成了反相器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就错了呀, 一个不是反向器的东西被你当成了反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