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TSMC IO库 的区别

楼主(2020-01-21):
TSMC IO如下几个库
tpan65gpgv2od3  1.0V/2.5V overdrive to 3.3V, Universal Analog I/O compatible with Staggered Universal Stand I/O
+
tpdn65gpgv2od3_sd  1.0V/2.5V overdrive to 3.3V Staggered Universal Stand I/O

和下面这个库,性能区别主要是什么?
tphn65gpgv2od3_sd_sl  1.0V/2.5V overdrives to 3.3V, hybrid staggered slim I/O library that contains both digital fail-safe and analog regular slim I/O.

另外库里描述的 overdrive to 3.3V 是什么意思? 5V tolerant 和fail-safe 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0-03-09):
抛个砖头:

OD 3.3v --- 我的理解是管子虽然是2.5v的,但是允许VDDPST加3.3v电压使用。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寿命问题,有谁抛个玉呗。

5v tolerance - 我的理解,一般IO要求外面的信号摆幅要小VDDPST,否则有漏电。但还是5V tolerance允许该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即使你VDDPST = 2.5/3.3v, 但是允许IO PAD上接5V信号。一般用在USB数据上? 瞎猜的

Fail-Safe:T的文档有说明。这个功能允许IO不上电,但是外部信号是上电的。没有漏电产生。(高级货)

Slim - 比一般IO瘦一些,省面积。但是貌似驱动啊,过电流能力有比普通IO小。

tpa --- analog IO

网友(2025-05-29):
学习了.
前缀        功能特性        案例
TPA        通用模拟I/O(Analog-Compatible)支持混合信号设计        tpan65gpgv2od3
TPB        基础Bond Pad库(Pad物理结构定义,不含驱动电路)        tpbn65v
TPD        标准数字I/O(Universal Standard I/O)        tpdn65gpgv2od3_sd
TPF        Fail-Safe型I/O(支持电压域隔离与容错)        tpfn65gpgv2od3
TPH        混合型I/O(Hybrid,同时集成数字和模拟接口)        tphn65gpgv2od3_sl
TPZ        5V耐压型I/O(5V-tolerant,兼容高压信号)        tpzn65gpgv2o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