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pvs的命令pathchk与erc_pathchk

楼主(2020-01-22):
请问cadence pvs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提问吗?我在后端讨论区也发了这个帖子,如果不合适请指正。

在编写pvs时,遇到这两个命令。手册给出的描述非常类似。请问这两者的实质区别在哪里?大致用于什么情况呢?如果我想检测layout中是否有floating wire(一段分割的导线,某一端没有连上),应该用这两者吗?谢谢!

pathchk

Syntax
pathchk [ layerIn ] { -labeled [ not ] | { -power [ not ] | -ground [ not ]
[ { -and | -or } { -power [ not ] | -ground [ not ] } ] } [ -polygons fileName
[ -by_layer ] [ -by_cell | -flat ] ] [ -nets fileName ] [ -ports_also ]
[ -nofloat ] [ -exclude_unused ] [-exclude_supply] [-powername powername1
[powername2 ...]] [-groundname groundname1 [groundname2 ..]]
[-labelname labelname1 [labelname2 ...]] [-breakname net_name1 [net_name2
...]] [ -complete ] [[-outputlayer] layerOut]
Description
The pathchk rule flags those nets that have a path to labeled nets, to ground, or to power,
or to a combination of power and ground. You can combine power and ground net path
checking, but you cannot combine labeled net checking with either power or ground net
checking. You can define ground and power nets with the lvs_ground_name and
lvs_power_name rules or with -groundname and -powername arguments. Supply nets
defined via lvs_ground_name and lvs_power_name always break a path even if a
pathchk rule has -groundname or -powername arguments.
erc_pathchk
Syntax
erc_pathchk [ -labeled [ not ] ] | [ -power [ not ] | -ground [ not ] ]
[ { -and | -or } { -power | -ground [ not ] }
[ -polygons | -nets | -polygons_nets ] [ -ports_also ]
[ -by_cell | -flat ] [ -by_layer ] [ -nofloat ] [ -exclude_unused ]
[-exclude_supply] [-powername powername1 [powername2 ...]] [-groundname
groundname1 [groundname2 ...]] [-labelname labelname1 [labelname2 ...]]
[ -complete ]
Description
The erc_pathchk rule flags those nets that have a path to labeled nets, to ground, or to
power, or to any combination of these. Use the not keyword to flag nets that do not have the
specified paths.

网友A:
这很好理解吧,两个东西调用的是同一个核心程序,但是pathchk可以用来产生用户需要做图形运算的几何图形,在用户规定的层上,而erc_pathchk 是拿来做ERC电学规则检查的,有自己规定好的输出,产生的是ERC报错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好理解吧,两个东西调用的是同一个核心程序,但是pathchk可以用来产生用户需要做图形运算的几何图形, ...

谢谢回答在两个帖子里!

所以这两个function的基本作用一样。有-outputlayer的就是可以让用户自行设定报告在指定layer。两者都可以写在lvs,drc,erc的rule file里面?我看了cadence pvl manual, 好像并没有区分哪些function属于drc, erc, lvs的。所以cadence是把这些function都统统归位pvl,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好理解吧,两个东西调用的是同一个核心程序,但是pathchk可以用来产生用户需要做图形运算的几何图形, ...

再追问一下,如果想学习cadence pvl,是否有比较全面的学习资料呢?

网友:
在晶圆厂受到权威认可的验证工具是Mentor Calibre,所以Cadence在版图验证市场的份额少的可怜,我认为几乎可以不用花时间在Cadence的物理版图验证工具上。这个局面在Cadence的Assura类的工具能给设计人员带来真正的价值之前,比如设计时候预先知道可靠性或者良率的问题,应该没什么改变。最好的学习资料当然就是on-line manual.

网友(2021-03-10):
想请教一下,pvs工具下如何使用脚本批量跑drc、lvs。执行命令需要在那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