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阻值随电压变换的电阻的verilog-a 模型

楼主(2020-01-26):
同题目,如何写阻值随电压变换的电阻verilog-a 模型 ?
比如 1 V 时,电阻是5K, 2 V时 电阻200 ohm.

和cmos transistor 从 饱和区到线性区 的 输出 电阻 有点像。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仿照vco给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对,楼主可以试一哈儿,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vcr_va(in, out, ctrl);
  parameter rBase = 1K;
  parameter kVCR = 500; inout in, out;
  input ctrl;
  electrical in, out, ctrl; real res;
  analog begin
    res = rBase + kVCR*V(ctrl);
    V(in, out) <+ I(in, out) * res;
  end
endmodule

楼主(2020-03-13):
引用 网友A:
仿照vco给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对,楼主可以试一哈儿,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 ...

抱歉回复晚了,谢谢。这个正是我需要的东西。请问您是做哪一方面电路研究,vco吗?

网友:
我做的比较杂 都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