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是否能输入中文

楼主(2020-01-26):
问个问题:EDA如cadence是否接受中文做注解等?

Linux有中文输入的

网友:
eda基本都是国外的,用中文会出错的,特别是linux

Linux系统有中文输入

网友:
借宝地赚点信元

网友:
使用国外的EDA最好不要安装中文字库,对软件正常运行有影响。

楼主:
噢,那做个注释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