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朋友有dw_ram_2r_w_s_dff这个IP的时序图?

楼主(2020-01-28):
看以前的代码,里面的设计中用到了dw_ram_2r_w_s_dff,给的是edf网表,而非源码,想通过分析该IP的时序图,进行源码的替换,否则移植起来太受限制。

这个IP是symopsys公司的。

网上不太好找详细的有时序的数据手册,只有端口介绍。

哪位朋友如果有详细的时序图,或者源码,还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用VCS跑一下,cs一般都是片选,wr是读写使能,基本上后缀是"_n"或者"n"的就是低有效。

楼主:
说的是,从简单说明看,还是能理解清楚,同步写,异步读。

因为没有波形图,还是想证明一下。

楼主:
唯一不同的是,寄存器生成的ram,带同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