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开源iverilog编译uvm

楼主(2020-01-28):
使用开源的iverilog工具编译uvm1.1b的代码时报语法错。报错的代码附近内容是:

`define uvm_field_utils_end \
     if(what__ inside {UVM_SETINT,UVM_SETSTR,UVM_SETOBJ}) begin \
        // remove all scopes recorded (through super and other objects visited before) \
        void'(__current_scopes.pop_back()); \
        __m_uvm_status_container.m_uvm_cycle_scopes = __current_scopes; \
     end \

工具提示出错的代码行是

  1. void'(__current_scopes.pop_back());

编译命令行是

  1. iverilog -o uvm_test -c env.lis -s top_tb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incdir+$UVM_HOME/src  -I $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sv -W all -g2012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限制,用不了。后面的-g2012我改成了-g2009和-g2005-sv同样不行。有没有比较了解这个工具的,求解答。

网友A:
把错误信息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错误信息发来

syntax error,错误信息很简单

网友B:
开源的就算了吧,语法支持都不全。。

网友:
不知道 iverilog对大型design支持的怎么样?

网友C(2020-02-28):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就算了吧,语法支持都不全。。

没用过别乱说,语法支持是很全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别乱说,语法支持是很全的好吗

好,编译如下代码试一下:
module tb;

class fuckiverilog;
   rand int a;
   constraint fuck {
       a > 100;
   }
   function void fk(const ref f);
   endfunction

endclass

enmodule

网友D(2020-04-25):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用破解的vcs了

网友E(2020-11-27):
报错的其实是前一行的那行// 开头的注释,应该改成/* */的注释。
就是将如下的代码:

  1.         // remove all scopes recorded (through super and other objects visited before) \
  2.         void'(__current_scopes.pop_back()); \

改成:

  1.         /* remove all scopes recorded (through super and other objects visited before)*/  \
  2.         void'(__current_scopes.pop_back()); \

仔细阅读上下行代码,很好理解,原因是//开头的注释相当于将后面的整行代码注释掉了,而又由于有 \ 符号将后面的代码接上了,于是iverilog的编译规则默认下面的几行也注释掉了,所以后面的代码不能起效,自然报错。。
看起来是iverilog跟vcs/ncverilog对verilog/systemverilog的注释和\续行的解析方式不一样导致的。。

将uvm的库文件里面所有含有//开头且以\结尾的注释行都替换掉。
采用vim/gvim打开后使用正则表达式替换掉即可。具体替换的正则表达式如下:

  1. %s#\(^.*\/\)\/\(.*\)\\$#\1*\2*/ \

需要替换注释的uvm文件包括:

$UVM_HOME/src/macros/uvm_object_defines.svh
$UVM_HOME/src/macros/uvm_printer_defines.svh
$UVM_HOME/src/macros/uvm_tlm_defines.sv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错的其实是前一行的那行// 开头的注释,应该改成/* */的注释。
就是将如下的代码:

另外,其他含有//开头,\结尾的注释行都需要替换掉。
采用vim/gvim打开后使用正则表达式替换掉即可。具体替换的正则表达式如下:

  1. %s#\(^.*\/\)\/\(.*\)\\$#\1*\2*/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错的其实是前一行的那行// 开头的注释,应该改成/* */的注释。
就是将如下的代码:
改成:

太强大了

网友F(2022-12-17):
引用 网友E:
报错的其实是前一行的那行// 开头的注释,应该改成/* */的注释。
就是将如下的代码:
改成:

确实,按照您说的上面的错误确实没有了,但是在dpi/uvm_dpi.cc 中报有语法错误

运行的是UVM实战中的代码:2.2.1 我将代码放在了uvm 的src 文件夹下

  1. iverilog -f filelist.f  -g2012 -s top_tb

  2.

filelist.f 文件:

+incdir+./
./dpi/uvm_dpi.cc
top_tb.sv
dut.sv
uvm.sv

运行显示:
./dpi/uvm_dpi.cc:29: syntax error
I give up.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按照您说的上面的错误确实没有了,但是在dpi/uvm_dpi.cc 中报有语法错误

运行的是UVM实战中的代 ...

这个问题更明显一些。。。你在filelist.f里面增加的这个./dpi/uvm_dpi.cc是c++文件,而使用iverilog编译的其他是.sv文件,他们的解析语法明显不一样——前者用gcc进行C/C++语法编译,后者虽然最终大概率也是用gcc但解析的是verilog/systemverilog语法。。。你假如需要编译dpi的c/c++文件的话,需要单独对C/C++编译,他们不支持混合语言编译。。。

网友:
iverilog对uvm的支持根本没列入官方议题,我看官网上就只有一个相关issue,不用花时间折腾了,windows上还是捏着鼻子用modelsim吧

网友:
之前记得在Github上看到一个项目,内容是经过测试的常见的编译器支持的feature,iverilog在那个里面是不支持uvm和一些systemverilog的feature的。但项目地址忘记了,有朋友见过的可以发一下。

网友G:
uvm编译的一些语法问题解决后,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冒出来,目前看着并不是很适配和适用,
不知道哪位能够真正在iverilog下把uvm整体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uvm编译的一些语法问题解决后,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冒出来,目前看着并不是很适配和适用,
不知道哪位能够 ...

确实还有其他问题。估计得等iverilog更新吧,目前最新的sv语法还不支持。

网友(2023-02-12):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有其他问题。估计得等iverilog更新吧,目前最新的sv语法还不支持。

确实,本来想在win10上用轻量的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的,结果发现iverilog 对sv 支持还是太少了,只能是些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