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行为级仿真

楼主(2020-01-28):
求助怎么做CDR行为级仿真,我连verlilog——A都不会用,求助巨佬一些资料
还要做抖动容限环路范围分析

网友:
先搞清楚CDR的原理吧~

网友A:
抖动容限和环路范围分析, 这个就不是verilog可以仿真的啊,这个需要用专用高速信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容限和环路范围分析, 这个就不是verilog可以仿真的啊,这个需要用专用高速信号仿真 ...

那请问我该怎么做,不是用verlilog-A在cadence中行为级建模吗(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