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3 碰到从其他电脑上拷贝过来的. gzp文件打不开?

楼主(2020-01-28):
swb中双击打开. gzp,但是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输入正确了也打开不了?有人遇到过吗?求助大神

网友:
系统openssl版本与导入的GZIP包打包时用的版本不同~

网友:
版本不一样或者你修改过gzp文件的文件名,请检查。

网友(2023-06-13):
我也遇到了,centos stream8下安装2013版和2016版,都不行,我之前的工程文件有一半是2013 一半是2016,但都不能解压,所以应该是centos的问题。目前未解

网友(2024-02-05):
已解决:先remove当前版本 Centos的openssl    再安装老版本的openssl在你的新Centos下, 就行了。

网友:
是因为我之前是在centos7中的openssl,此前是默认的openssl-1.0.2k
所以先下载https://www.openssl.org/source  source/old中找到
su
tar -zxvf openssl-1.0.2k.tar.gz
cd openssl-1.0.2k
./config --prefix=/usr/local/openssl
./config -t
make & make install (若CentOS7中没有GCC编译器,执行命令 yum -y install gcc 安装GCC)
切换openssl版本
mv /usr/bin/openssl /usr/bin/openssl.bak
mv /usr/include/openssl /usr/include/openssl.bak

ln -s /usr/local/openssl/bin/openssl /usr/bin/openssl
ln -s /usr/local/openssl/include/openssl /usr/include/openssl

echo "/usr/local/openssl/lib" >> /etc/ld.so.conf
ldconfig -v

ln -s /usr/local/openssl/lib/libssl.so.1.1 /usr/lib64/libssl.so.1.1
ln -s /usr/local/openssl/lib/libcrypto.so.1.1 /usr/lib64/libcrypto.so.1.1

openssl version
成功显示
OpenSSL 1.0.2k  26 Jan 2017
则能打开以前的工程了

建议不要换回新版本,不然黑屏不能开机

如需换回新版,则执行以下操作,但千万不要重新安装,否则无法开机
因为安装1.1.1 terminal发现错误没有修好导致无法开机 如果下面发现哪有不对
必要先修复,不然无法开机
替换/lib(lib64)和/usr/lib(lib64)和/usr/local/lib(lib64)存在的相应动态库:

mv /usr/bin/openssl.bak /usr/bin/openssl
mv /usr/include/openssl.bak /usr/include/openssl

ln -s /usr/local/openssl/bin/openssl /usr/bin/openssl
ln -s /usr/local/openssl/include/openssl /usr/include/openssl

echo "/usr/local/openssl/lib" >> /etc/ld.so.conf
ldconfig -v

ln -sf /usr/local/openssl/lib/libssl.so.1.1 /usr/lib64/libssl.so
ln -sf /usr/local/openssl/lib/libcrypto.so.1.1 /usr/lib64/libcrypt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