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san Sram Generator 使用问题

楼主(2020-01-28):
各位大大好,我想问一下 Artisan Sram generator 是不是只能在solaris 8 上使用,我只找到了solaris 10 的镜像文件。按照userguide 的步骤一步步解压安装到虚拟机上。可是准备运行对应的脚本(如ra1shd)的时候,就会报“ra1shd : not found”。有没有大大在使用sram generator 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3

网友A:
参考 这篇帖子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923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这篇帖子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923
祝你成功

大佬,那篇帖子的下载链接没下一会就提示网络异常,想问下你这里还有能用的链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那篇帖子的下载链接没下一会就提示网络异常,想问下你这里还有能用的链接么?
...

我这边都是可以用的,你换一下网络试试吧

楼主:
大佬你有没有遇到按照教程安装后,图形界面出来了,但是只有鼠标有反应,出来的界面一片黑,根本没办法配置后面指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