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破解安装时 sfk找不到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30):
输入命令:sudo ./cadence_patch.sh INNOVUS152
得到回复:./cadence_patch.sh: 1: ./cadence_patch.sh: ./sfk: not found
这是怎么回事阿,我的sfk在阿。sfk也给权限了。
小白求解答

网友A:
因为你用的这sfk是32bit的, 你系统是x86_64, 所以会报错。而且报错的类型会由于系统不同而不同, 例如: not found; libstdc++.so ...
直接的解决方法是去下载64bit的sfk。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wissfileknife/files/1-swissfileknife/

网友B:
和pathch 不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C:
sudo 不加试试

网友D:
试试: chmod +x ./sfk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do 不加试试

也试过,不行。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chmod +x ./sfk

之前给过权限,按照你说的试一遍也不行。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pathch 不在同一目录下?

这样放置不行;也试过把这些文件放在patch文件夹,patch文件夹和innovus在同一个目录下面,不行。

网友E:
修改cadence_patch.sh将里面./sfk改成/opt/cadence/sf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这sfk是32bit的, 你系统是x86_64, 所以会报错。而且报错的类型会由于系统不同而不同, 例如: n ...

好的,我捣鼓捣鼓。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cadence_patch.sh将里面./sfk改成/opt/cadence/sfk

之前把cadence_patch.sh里面的内容单独拉出来跑过,不行。又按你说的跑的,也不行。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别瞎折腾, 这说明新版本的innovus换了新的跳转节点换了, 得重新分析

网友:
oh...... anybody work innovus?

网友:
可以把sfk文件复制到/usr/local/bin/目录下

网友F(2020-09-05):
请问你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OS 改成centos8.1 就不行了
以前的centos7 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这sfk是32bit的, 你系统是x86_64, 所以会报错。而且报错的类型会由于系统不同而不同, 例如: n ...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之前的centos 7.6是没问题的
最新的centos8 不行了

网友(2021-03-14):
楼主共享一下这个sfk64_linux,我下载了好久也没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