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相位裕度一般设计为多少合适?

楼主(2020-01-31):
如题

网友A:
本人一般放75左右,看具体应用。太大欠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一般放75左右,看具体应用。太大欠冲

那请问下,这个裕度考虑流片偏差吗?还是说后仿是这个裕度就可以?

网友:
只考虑稳定性,45度即可。
考虑瞬态响应,60度以上。

网友:
”本人一般放75左右,看具体应用。太大欠冲“----请问为什么太大就会欠冲,大神?

网友B:
看你干嘛了,稳定45以上,再往上就各有各的考虑了

网友(2022-02-25):
引用 网友B:
看你干嘛了,稳定45以上,再往上就各有各的考虑了

大神,可以展开一下45度以上的各种考虑情况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