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测试发现简并态问题

楼主(2020-01-31):
100资产
LDO流片回来后测试,正常状态下输出VOUT=3.3V,一切特性(环路稳定性,负载调整,线性调整,功耗,PSRR)正常。
但在两种情况下会偶发性出现输出VOUT=4V的异常现象:
1.输出VOUT不断热插拔且不限制负载源的电流能力,如果负载源电流能力限制在30mA以内,则不会出现异常。
2.快速重复断电上电,断电后VOUT电压会缓慢下降,如果VOUT电压还没降到1V以内时上电,特别容易出现异常现象。

正常时VOUT=3.3V,拉10mA负载VOUT几乎不变。
在异常情况下的现象:空载时VOUT=4V,拉10mA负载VOUT3.6V,拉300mA时VOUT接近0V,切换到空载VOUT升回到4V。从异常的状态掉电并等待VOUT电压掉为0后,上电输出正常(由此考虑异常状态只是一个简并态)。

已做的分析:
电路无论怎么仿真,也复原不了测试的现象。版图检测,所有rule都没有违反,没有自己造器件,全使用的标准库里的东西。ESD,功率管,衬底接触等都没问题。

排除的可能:
1.内部基准电压,已做FIB等测试和分析,排除基准电压的异常。
2.在5V输入时也会出问题,排除器件耐压的问题。

自己的猜测:掉电以后,VOUT>VIN,VOUT通过PMOS功率管的body diode走电流到VIN,此时上电会异常。VOUT在突然切载时,小概率会异常。两个情况都和P型功率管有关,会不会是功率管LDPMOS出了问题?

其他补充:每颗芯片都会出现异常现象,Ahuja补偿,功率管为高压LDPMOS,芯片3个引脚(VIN,VOUT,GND),整体功耗10uA,工艺是大家都在用的工艺比较可靠。

有没有大牛遇到过类似现象分享一下经验,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FIB已经确认在输出4V的情况下,基准电压正常吗?

网友B:
看起来LDO环路的启动行为受输出点VOUT的放电行为影响比较大,简并态也是大概率出现在这个条件下的。要细致看一下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和VOUT之间是怎么相互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B已经确认在输出4V的情况下,基准电压正常吗?

是的,确认过了。而且,假设是基准电压异常导致的,负载调整率不应该受影响变差,所以从在输出4V时负载调整率明显变差,也可以证明不像是基准电压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LDO环路的启动行为受输出点VOUT的放电行为影响比较大,简并态也是大概率出现在这个条件下的。要细致 ...

启动电路没有用电容或者开关来做,是一个类似二极管接法的MOS串联电阻的结构,换句话说启动电路就是一个随VIN变化的直流偏置,所以只要VIN上电了,VOUT就影响不了这个偏置电路。不过有个担心点,为了功耗要求,电阻50M欧姆左右,不知道这个量级的电阻对电路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电路没有用电容或者开关来做,是一个类似二极管接法的MOS串联电阻的结构,换句话说启动电路就是一个 ...

如果是50兆欧的电阻的话,确实会有明显的瞬态过程,这个过程在你的测试实验中或许响应速度不够快,所以LDO环路的特性在启动未完成的情况下是无法保证的,进入一个简并态也不奇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确认过了。而且,假设是基准电压异常导致的,负载调整率不应该受影响变差,所以从在输出4V时负载 ...

那可以尝试测一下PMOS功率的栅极电压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是否出现了振荡。

网友D:
我理解可能还是输出buffer的稳定性问题,如果出现兼并的问题,你也只能是BG的兼并点的问题,但你分析BG没问题,那就只能是buffer的问题,你试试换换各种规格的输出Cload看看,还有Cload离芯片的距离试试看,还有仿真加入Cload的ESR试试看,再串部分几nH的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0兆欧的电阻的话,确实会有明显的瞬态过程,这个过程在你的测试实验中或许响应速度不够快,所以LD ...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我把VIN上电的斜率减慢也会容易进入间并态吧?电路仿真做过这个,但是没能仿出异常结果,测试的时候我再试一下调节上电速度,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尝试测一下PMOS功率的栅极电压

FIB引了一次来测,因为没ESD保护,测试过程很容易烧,示波器探头碰上去就烧了,所以这个方法先搁置,看看还能不能从其他方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是否出现了振荡。

输出3.3V的时候无震荡,输出4V的时候有震荡,震荡的原因一直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B引了一次来测,因为没ESD保护,测试过程很容易烧,示波器探头碰上去就烧了,所以这个方法先搁置,看看 ...

是因为没有ESD保护烧掉的,还是因为探头负载引起振荡烧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3.3V的时候无震荡,输出4V的时候有震荡,震荡的原因一直没找到

建议: trans仿真看看,减小trans仿真时的maxstep,并模拟电源瞬态上电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没有ESD保护烧掉的,还是因为探头负载引起振荡烧掉的?

电路中每个支路的功耗最多就是uA级别,外部负载源也是拉mA级别的电流,电路有震荡的话,表现为控制环路的支路不断充放电,因为电流是限制住的,不会有异常大电流,个人觉得这款LDO不会因为震荡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可能还是输出buffer的稳定性问题,如果出现兼并的问题,你也只能是BG的兼并点的问题,但你分析BG没问 ...

如果是小信号的稳定性问题,就目前自己遇到补偿不足的现象来看,一般表现为基于目标值的震荡,但是这次遇到的现象是直接去了异常的4V,并且上下20mV左右的小幅度震荡。更像是一种大信号或者说一种电路状态的异常了。加寄生的仿真,小信号稳定性确实影响大,大信号方面来看的话,可能差别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trans仿真看看,减小trans仿真时的maxstep,并模拟电源瞬态上电过程。
...

好的,再多试试仿真能不能仿出来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

网友(2022-11-23):
你好,关于LDO测试发现简并态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3-03-01):
楼主请教一下LDO的PSRR参数是怎么测试呢?求教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LDO的PSRR参数是怎么测试呢?求教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