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01):
        我接触到的license生成工具,有两种,一种是通过licgen_0.4b生成synopsys.dat文件,验证后得到secret data后再用keygen.exe生成license.dat文件,将两个.dat文件组合的方式生成license文件;另外一种是通过scl_keygen.exe工具一步生成,只需要输入host name和host ID就可以了。
        使用第一种生成方式产生的工具,在vcs2014时不会有这个错误,但是在2016版本就会报错,所以很多人说退到低版本解决这个问题;使用第二种生成工具,在2016版本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说用第二个生成工具还是不行,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解决:
        1、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lmli2指向license文件的路径,配置snpslmd license路径时,使用27000@host name的格式,其他指向license的路径都删除,LM license这个环境变量也删除;
        2、使用新license之前,为了保证不调用已经失效或者错误的license,要先重新输入lmli2,查看日志确认是否正常调起,如果报tcp占用的话,在root权限下使用killall lmgrd和killall snpslmd 确保所有的相关进程都关了(命令可以输两次确认有效,会报没有lmgrd/snpslmd被kill);
        3、解决tcp占用后,lmli2,再试用vcs就不报错了。

        不需要重启服务器或者重装软件,跟软件没关系。我尝试的过程翻看了很多帖子,也帮助了我很多,尤其是环境变量配置那个地方,但是因为网不好,留言感谢人家可能没成功,我找不到那个帖子了,非常谢谢那个姑娘^ ^

网友A:
没看出来你说的解决方法到底是什么,那几个步骤都和这个报错无关。其实这个报错的最终原因就是版权文件的问题。你换一个含有这个feature的版权文件就应该没问题了。关于产生*.dat, 如果是你说的第一种方法,需要在SRC文件中含有这个Feature,如果是第二种方法,那么希望scl_xxx.exe文件内置的feature已经OK了,当然产生出来的*.dat就可以用。

网友(2021-01-10):
不必执念于高VCS版本,2014.03足以,只需将高版本VCS安装目录下etc文件夹下的uvm-1.2复制到2014.03的etc下,并建立uvm指向uvm-1.2的链接,就完成uvm升级了,当然UVM_HOME要指向这个uvm。那个两步的license可以产生至2049年,足够国产EDA诞生了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你说的解决方法到底是什么,那几个步骤都和这个报错无关。其实这个报错的最终原因就是版权文件的问 ...

请问版主您说的版权文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