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read rules file

楼主(2020-02-01):
tsmc18工艺:第一次run drc 选择规则文件时无法运行,小白求助大神

网友:
红色字体代表Calibre确实没发现这个文件存在。你回到xterm里面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你所指的文件就好了。

网友:
你的文件路径是有问题的,建议用terminal去查看一下!

网友:
报告 写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