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edence617问题,大佬留步帮帮忙。跪谢

楼主(2020-02-01):
我在虚拟机下CentOS7用Installscape装CadanceIC617时提示磁盘可用空间为0M。提示如下图所示:显示avlable space :0M

楼主:
春节里面大家无聊就来帮帮小弟我吧。。。。

网友A:
对/opt路径没有写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opt路径没有写权限。

但是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权限放到最大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opt路径没有写权限。

您说的写权限是不是什么硬盘挂载问题。我不是特别懂。

楼主:
太难了额啊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写权限是不是什么硬盘挂载问题。我不是特别懂。

这个/opt路径应该是你的本地硬盘吧,所以还是不存在NFS挂载出现的权限问题。还是你本机的用户权限问题。你确定在启动iscape之前是用root用户登陆的吗?要直接用root登陆或者su到root权限,不要用su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t路径应该是你的本地硬盘吧,所以还是不存在NFS挂载出现的权限问题。还是你本机的用户权限问题。 ...

用的是root登录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t路径应该是你的本地硬盘吧,所以还是不存在NFS挂载出现的权限问题。还是你本机的用户权限问题。 ...

我从进入系统就是用的root登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t路径应该是你的本地硬盘吧,所以还是不存在NFS挂载出现的权限问题。还是你本机的用户权限问题。 ...

如何检测我这个opt是不是本地硬盘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检测我这个opt是不是本地硬盘呢。谢谢

到你本机的 /etc/fstab 文件里面看,/opt是不是通过NFS挂载上来的,我觉得应该不是,要不然这操作系统装的就比较离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你本机的 /etc/fstab 文件里面看,/opt是不是通过NFS挂载上来的,我觉得应该不是,要不然这操作系统装 ...

etc/fstab 文件就是如下。看的不是特别懂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tc/fstab 文件就是如下。看的不是特别懂 啊

fstab文件说明你的/opt路径是本地路径。

如果你的Centos是版本7的话,Cadence IC617是不支持Centos7的。Centos6.7应该可以,Centos6.7几乎就是RHEL6.7。

你试一下 uname -a 命令看看你的操作系统平台是哪一个。

网友:
/opt这里没有空间可用了(想办法调整空间)。或者可以不用root,普通用户登录,安装到/home/xxx目录里面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