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帶隙电路 start-UP的请教

楼主(2020-02-01):
其工作原理为:若上电后各支路电流为0,那么所有的PMOS电流源关断,Ml0的栅极被拉低到地电位,因此Mlo导通,并向R2和Q1支路注入电流。一旦电路摆脱零电流状态,
M9、Mll、Ml2将Ml0的栅极电位拉高使得Ml0关断,
从而使启动电路脱离主电路。

疑问是M9,M1,M2.M5,M6 gate的电压怎么来?

网友A:
上电完成之后,M9, M1, M2, M5, M6的栅极偏置电压由已经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OPAMP内部的偏置电路提供,比如共源共栅结构的电流镜上本身就分别有M9,M1,M2,和M5/M6所需要的栅极电压,直接连出来就是,as shown。

网友:
在启动之前,系统的零电流状态由M10上栅极电压变化而摆脱零状态,从而进入启动状态。M10上的栅极电压由流过M9,M11,M12 的沟道电流而造成的电压差所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完成之后,M9, M1, M2, M5, M6的栅极偏置电压由已经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OPAMP内部的偏置电路提供,比如 ...

所以说图中 M5和M6的gate是连接在OPAMP的输出的对吗?   (当时看图没有连接小黑点,一直没看懂)

网友(点评):
M5 M6的gate连接一个Vbias电压,不是连接到OPAMP输出;M5 M6就是一个cascode管,减小失配,提高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完成之后,M9, M1, M2, M5, M6的栅极偏置电压由已经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OPAMP内部的偏置电路提供,比如 ...

另外一个问题,opamp处 R1 (V+)的电平怎么产生?   这是意图应该不全, 当前示意图 智能确定opamp   (V-)的电压。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opamp处 R1 (V+)的电平怎么产生?   这是意图应该不全, 当前示意图 智能确定opamp   ( ...

反馈环路的作用强迫V+和V-的电压相等,否则环路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环路的作用强迫V+和V-的电压相等,否则环路就失效了。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貌似是用于产生零温电流而非零温电压的吧,另外M1 和M2的gate电压是OP给的,M5和M6的需要另外给出偏置

网友(2020-09-04):
不靠谱的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