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安装过程出现了cds_root: not found的问题

楼主(2020-02-01):
安装后输入innovus
得到以下回复:
rhy@toshiba:~$ innovus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 1: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_root: not found
innovus: WARNING: The OA features of innovus are disabled in this
innovus:          session.
innovus:    INFO: Use -debug3264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innovus:          to activate OA features.
WARNING: HOST <toshiba>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 1: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_root: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adence installation root for
/opt/cadence/INNOVUS152/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
Make sure that cdsGetOABinPath is part of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innovus:   ERROR: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
innovus: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innovus: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innovus: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innovus: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第二个error是不是和.bashrc的环境配置有关?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小白求指点。谢谢啦。
环境配置如下:

环境配置如图

环境配置如图

安装后运行得到如下回复::

安装后运行得到如下回复::

网友A:
需要安装ksh包,同时需要指定OA_HOME

网友(点评):
指定OA_HOME就解决了。不是ksh的问题,ksh已经安装了。谢谢前辈。

网友B:
如果INNOVUS是对应原来的SoC Encounter 的话,那么这么设置环境变量确实是不对的了。在原来装SoC Encounter的时候,$CDS_ROOT, $CDS_INST_DIR应该指向一个更基础的软件包,比如Virtuoso IC 5.10.41, 或者IC 6.18.500 等,随着这个基础的软件包应该有OA数据库的Installation, 这是你的出错信息里面提到要找到的OA路径和版本号。那么如此类推,你现在的CDS_ROOT指向的是INNOVUS本身,好像就不对了。其实只要CDS_ROOT, CDS_INST_DIR指向正确的话,加一个INNOVUS包只要确定$PATH可以找到INNOVUS的可执行文件就足够了。这是我瞎猜的,因为我不用INNOVUS,不过应该不会错的太离谱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ksh包,同时需要指定OA_HOME

既然能够运行起innovus,说明ksh是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INNOVUS是对应原来的SoC Encounter 的话,那么这么设置环境变量确实是不对的了。在原来装SoC Encounter ...

谢谢您的指点,已经顺利解决了。是因为没有指定OA_H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已经顺利解决了。是因为没有指定OA_HOME。

哈,早知道先让你查这个最明显的地方了

网友C(2020-05-12):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如何设置OA_HOME...,感激不尽

网友D(2020-09-0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如何设置OA_HOME...,感激不尽

请问您的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同样不知道该怎么设置OA_HO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同样不知道该怎么设置OA_HOME
...

没有管了,现在用的公司的工具

网友(2020-12-30):
楼主可以分享安装包吗?tks

网友(2021-05-27):
can you please share the cshrc file for INNOVUS 15/18 version.

网友E(2022-02-20):
IC617 和innovus的OA_HOME不一致,不能同时使用一个环境变量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617 和innovus的OA_HOME不一致,不能同时使用一个环境变量文件吗

设置IC617的目录就行了/opt/cadence/IC617/oa_v22.50.036,成功解决

网友(2024-06-03):
请问有安装包吗?能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