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帶隙 总体电路 的缺点?

楼主(2020-02-02):
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的缺点?
初自学 CMOS电路,太痛苦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电路挺经典的,没啥缺点啊。就是自启动电路复杂了一点,你从其它文章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简单的启动电路。
原理也不复杂,就是在一个不想要的稳态时注入一个电流/改变某点电压,让电路状态进行到正常工作状态。
要学CMOS模拟电路,拉扎维的书不错,但最好看原版,仔细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挺经典的,没啥缺点啊。就是自启动电路复杂了一点,你从其它文章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简单的启动电 ...

谢谢,我现在就是看第二版
这书真是不错。

网友:
有静态功耗算缺点么。。。但是这种更加rob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