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core中 此两个电阻的用途以及取值建议?

楼主(2020-02-02):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band-gap core中 此两个电阻的用途以及取值建议?
是否有想对应的IEEE 或者其他期刊的paper?

网友:
让M7/M10的漏极电压与M8/M9的漏极电位基本一致?

网友A(2020-03-05):
一般 current mirror 电流要 除vgs相同外 , vds 也类似才会一样 , 个人认为是 M7 vds = M8 vds =M9 vds =M10 vds ,  因为 m8 m9 跟 M7 M10 不同 .  少 R1 R3 , 那 m7 m10 vds 跟其他会不同 .不过有看过类似 BANDGAP 但没有 R1 R3 , 流片回来一样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current mirror 电流要 除vgs相同外 , vds 也类似才会一样 , 个人认为是 M7 vds = M8 vds =M9 vds =M1 ...

谢谢,和我理解一样,只是看到很多电路 没有这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