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安装sentaurus后执行不了swb

楼主(2020-02-02):
如题
在ubuntu1604或者1804上安装sentaurus后执行swb遇到如下提示
ERROR: cannot find executable: sw0

请问下如何解决呢

网友:
设置$PATH环境变量到你转载软件的目录下,能找到可执行文件为止,比如敲入which sw0 命令,可以返回正确的路径就对了。

网友:
路径不对?没有执行权限?

网友:
系统没有gawk或者版本不对,可以找rhel7以下的,自己替换

网友:
对不对啊

网友:
貌似不对

网友:
awk 的问题   默认是mawk  安装 gawk 可以解决

sudo apt install gawk

或者不安装gawk     修改  sentaurus/tcad/<version>/linux64/bin/swb  脚本
PROGNAME=`echo ${INPUTNAME} | awk '{print substr($0,0,'${pos}')}'`
改为
PROGNAME=`echo ${INPUTNAME} | awk '{print substr($0,1,'${pos}')}'`

楼主(2020-06-10):
恩,安装gawk后此问题解决了。
不过ubuntu里缺好多库。不熟悉这个系统,不像centos里面那么好补装。

网友(2021-02-01):
引用 楼主:
恩,安装gawk后此问题解决了。
不过ubuntu里缺好多库。不熟悉这个系统,不像centos里面那么好补装。 ...

请问你安装成功了吗,我虽然swb没问题了,但是运行例程依然各种报错

网友(2021-09-12):
请教楼主,ubuntu1804启动sde(正常启动),但在终端会显示: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14 (BadIDChoice), sequence: 858, resource id: 1, major code: 53 (CreatePixmap),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9 (BadDrawable), sequence: 859, resource id: 1, major code: 55 (CreateGC),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9 (BadDrawable), sequence: 860, resource id: 1, major code: 72 (PutImage),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13 (BadGC), sequence: 861, resource id: 37748787, major code: 60 (FreeGC),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9 (BadDrawable), sequence: 862, resource id: 1, major code: 139 (Unknown), minor code: 4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4 (BadPixmap), sequence: 863, resource id: 1, major code: 54 (FreePixmap),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143 (Unknown), sequence: 864, resource id: 37748788, major code: 139 (Unknown), minor code: 27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6 (BadCursor), sequence: 868, resource id: 37748789, major code: 138 (Unknown), minor code: 23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6 (BadCursor), sequence: 869, resource id: 37748789, major code: 138 (Unknown), minor code: 23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6 (BadCursor), sequence: 870, resource id: 37748789, major code: 2 (ChangeWindowAttributes), minor code: 0
qt.qpa.xcb: QXcbConnection: XCB error: 6 (BadCursor), sequence: 871, resource id: 37748789, major code: 2 (ChangeWindowAttributes), minor code: 0
这个有什么办法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