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负载响应:电流模更好还是电压模更好

楼主(2020-02-02):
1.此Ti文档33页为何说电压模具有good load regulation?
2.电流模有采样电感电流,对负载响应更好?

以上哪种更合理呢?

eetop.cn_slup318 (1).pdf

网友A:
个人觉得,开关电源的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尤其针对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入电压变化造成输出电压变化的稳定相对比较容易)。直观地看,电压模是针对输出电压的检测反馈使输出电压稳定,电流模是检测输出电流(即负载电流)进行反馈来稳定输出电压。因此电压模的load regualtion更好(直接检测输出电压来反馈稳定),但因为输出电压的变化主要是因负载电流引起,电流模直接检测输出电流,因此反应更快;输出有滤波器,由于负载变化造成的电压变化反应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开关电源的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尤其针对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入电压变化造成输出电压变化的稳定相 ...

你好,谢谢回复!

因此电压模的load regualtion更好(直接检测输出电压来反馈稳定)

上面提到的电压模更好具体指哪方面?负载响应是不是越快越好?

楼主:
电压模load regualtion更好?
电流模load regualtion更快?

具体体现在实际指标上是什么呢?????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概念load regulation是指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概念load regulation是指得什么?

load regulation应该是负载调整率,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对吗?

网友C:
电压模CCM下,不同负载下COMP值不会变的,这就反应到Vout变化就很小,负载调整率就很小,电流模是负载瞬态响应好

楼主:
电流模负载瞬态响应好,是指vout的上下过冲小吗? 电压模vout变化小是指直流稳定电压的变化?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模CCM下,不同负载下COMP值不会变的,这就反应到Vout变化就很小,负载调整率就很小,电流模是负载瞬态 ...

电流模负载瞬态响应好,是指vout的上下过冲小吗?
电压模负载调整率是指直流稳定电压Vout的变化?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模负载瞬态响应好,是指vout的上下过冲小吗?
电压模负载调整率是指直流稳定电压Vout的 ...

是的

楼主:
那就是EA工作点,可能随着COMP电压变化,导致环路增益变化。导致环路的offset有一些变化。
若EA设计合理的话,环路增益不变。是不是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EA工作点,可能随着COMP电压变化,导致环路增益变化。导致环路的offset有一些变化。
若EA设计合理 ...

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在TI的application note顯示voltage mode較好,
但voltage mode補償較為複雜, 所以業界在一般Buck的設計上還是以current mode為主,
load/line regulation有一定的水準, 外加補償電路設計簡單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意思,

电压模CCM下,不同负载下COMP值不会变的,这就反应到Vout变化就很小。那具体进一步和电流模对比,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I的application note顯示voltage mode較好,
但voltage mode補償較為複雜, 所以業界在一般Buck的設計上還 ...

你好,谢谢回复。
想了解电压模较好,具体指那些方面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
想了解电压模较好,具体指那些方面呢

當voltage mode頻率補償最佳化後,
其頻寬可比current mode補償方式更寬,
簡而言之帶來的好處就是: regulator 的 line/load transient速度更快。

楼主(2020-05-28):
引用 网友D:
當voltage mode頻率補償最佳化後,
其頻寬可比current mode補償方式更寬,
簡而言之帶來的好處就是: regu ...

你好,多谢回复。

當voltage mode頻率補償最佳化後,
其頻寬可比current mode補償方式更寬

这个具体是怎么是理解呢?是电压模的带宽更宽。那为何都说电流环响应 更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