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layoutXL 金属层颜色怎么改回去

楼主(2020-02-04):
      用cadence的时候不知道点到哪个按钮把所有金属层的颜色都变了,看着很不习惯。再创建新的layout时,Configuration 一栏选 Automatica还是这样,小弟实在找不到方法,特向各位大佬求助。

网友A:
load PDK 里的display.dr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PDK 里的display.drf文件

感谢您,已解决

网友B(2021-08-10):
楼主,想问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进入display resoure editor界面,load一下display.dr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