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写的移位寄存器输出可以,输入不好用 ?

楼主(2020-02-04):
下面是串行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end_out         <= shift_out_reg[0];
                        shift_out_reg        <= {1'b0,shift_out_reg[9:1]};
                    end
  下面 是串行输入
  always @(posedge clk )
              shift_in_reg   <= {shift_in_reg[8:0],receive_in};
自己写的移位寄存器输出可以,输入不好用  ?  输入必须用移位寄存器IP吗?

网友:
自己寫的IP如果符合需求那就可以使用..
但是需要多注意驗證的部分...看看是否有甚麼特殊的功能是沒有想到...

楼主:
嗯,可能是我的移位输入判断条件太复杂了,所以数据没被接收进来;
另外,移位寄存器IP和自己写的
shift_out_reg        <= {1'b0,shift_out_reg[9:1]};
能有啥区别 ?
自己写的更简单,为何还会提供一个移位寄存器ip,能有啥用 ?

网友:
怎么个不好用呢??

楼主:
其他 代码的问题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