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md的cpu支持cadence ic一套软件的使用吗?

楼主(2020-02-04):
最近想配一台电脑,兼顾娱乐和仿真。
之前配过一台双路e5-2690的洋垃圾来做仿真机,但是spectre的aps对多线程支持太次了,前仿最多能用到不到4线程,后仿最多不超过8线程。
双路e5的32线程完全是浪费,e5主频还低,速度也慢。
现在在考虑主频高的cpu,比如amd的3600x,但是不知道3600x能不能支持cadence ic的一套软件开多线程,貌似看到有人说不行,所以过来求证一下。
主要还是intel的家用CPU贵得离谱,和3600x同性能的9800x,价格贵了两倍,简直了。

网友:
E5可以给很多人同时用,如果你一个人用,那是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2020-05-07):
请问下楼主配置好了吗,使用有问题吗?目前也考虑配台仿真机 想用AMD的CPU 又怕软件不支持

网友(2020-10-19):
这个跟CPU没关系吧?只要是能安装linux的机器都可以使用cadence的软件。

网友A:
我这amd 2400G 用U盘安装centos7 进步去安装界面,安装失败了。不过也有人安装成功了,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没装过实机,现在用的4800u,用VM虚拟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amd 2400G 用U盘安装centos7 进步去安装界面,安装失败了。不过也有人安装成功了,不知道怎么弄的 ...

  同问 ..想用 R5 3600x ..新出5600X 可能会太新又太贵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B:
同问 ..想用 R5 3600x ..新出5600X 可能会太新又太贵

centos7 装不上的话可以装ubuntu 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