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IC51仿真corner时jre错误

楼主(2020-02-04):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在RHEL6虚拟机中安装IC5141,在点击corner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图,怎么解决?谢谢!
*Error* The jre process is not running; Unable to find the jre executable.

网友A:
好久没有见用IC51的了,之前跑IC51时从没有用过corner仿真,用的是ocean脚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这个错误没有遇到过,坐等大神,方便的话可以换成IC61,换成IC61后adexl太好用了,就忘了ocean脚本了,真是不用就废了。IC61已经是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见用IC51的了,之前跑IC51时从没有用过corner仿真,用的是ocean脚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这 ...

有时候只能用51版本的。网上只找到一个相同情况,说是32位Java在64位系统运行,缺少库,没说具体的,只能请大神帮忙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大神帮忙

网友(2021-10-09):
请问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