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ic的spectre的aps多线程加速有没有办法强制使用多线程

楼主(2020-02-04):
每次小规模前仿它都嘲讽我 Multithreading is disabled due to the size of the design being too small

很不爽
而且仿真速度很慢。
所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强制要求多线程

网友:
没有办法,电路规模小的时候不会进行多线程的(就算多线程也不会快的)。
另外,如果你不是仿真Delta Sigma或者PLL这种频率差异很大的电路,那么仿真速度慢可能不是仿真器速度的问题,建议你查一下其它问题:比如仿真结果文件的大小等

网友(2021-07-05):
hhhhhhhhhh
插1W个dummy怼回去!反淦!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设置多线程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