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对ESD失效判据,大家怎么定?

楼主(2020-02-04):
1. function(ATE)2. IV shift(wi. leakage)
3. IV shift(wi. leakage) + Function(ATE)

当成讨论帖,大家发表下意见

IV+function全pass才算pass么?还是只看function结果

网友A:
3. IV shift(wi. leakage) + Function(ATE) 两项都过才算PASS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A:
3. IV shift(wi. leakage) + Function(ATE) 两项都过才算PASS

从严来讲,你说的合理;
实际情况就是:业界没几家IC设计公司要这么去卡自己脖子

客户来讲,只关心功能是否正常,是否影响长期可靠性;
那是否讲,在ESD测试后,是否增加可靠性测试

网友(2020-07-07):
IV+function全pass才算pass么?还是只看function结果---------ESD测试只通过IV进行判定,pass or fail 都是需要客户回去进行ATE测试的,如果ESD测试过了,ATE也过了,那完美,如果ESD pass, ATE fail,这个你也不敢投产啊,如果ESD fail,那ATE也不用验证了,后期功能失效风险很大,ESD 测试,ATE 测试都过,是最安全的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