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smart请教

楼主(2020-02-05):
刚接触siliconsmart这个软件,用了软件教程,能跑出lib来,但是有很多问题都弄不明白,希望请教一下用过这个软件的人:1.在教程中会有一个import.lib,不太清楚这个lib是干嘛的,既然是为了跑出lib,又为什么要引入一个lib;
2.我使用其他的netlists和工艺库.l文件跑了一次,会有下面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3.我导入的netlists有1.2v、1.0v、0.8v、0.6v几个不同电源,我把都设置值为 logic_high_name,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20-06-03):
应该是需要先导入一个模板.lib,然后根据这个模板生成需要的库

网友(2021-11-16):
能问下题主,有碰到过siliconsmart生成model的时候一直出现leakage_power生成不完全的问题吗

网友A(2022-04-21):
想问一下siliconsmart应该去哪里找安装包呢?

网友B(2023-01-29):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siliconsmart应该去哪里找安装包呢?

请问你能找到吗?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能找到吗?

没有 后面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