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上可以实现Verilog与Layout的转换吗?

楼主(2020-02-05):
各位大神,请问在Cadence上可以将Verilog 直接转换成Layout吗?  如不可行,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将Verilog的电路 和 Layout的电路相连在一起?

网友A:
请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需求,看的不太明白,从verilog到layout(gds)这本身就是数字后端设计的工作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需求,看的不太明白,从verilog到layout(gds)这本身就是数字后端设计的工作内容。 ...

你好,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layout电路是从schematic生成的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但是shematic中有一个电压源的器件无法自动生成layout。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其它方式来生成一个电压源的layout,比如在Cadence SOC Encounter 上写一个关于电压源的Verilog code. 然后在用Place and Route这个工具将它转换成layout。 然后再将Cadence SOC Encounter中Layout的文件输入到Cadence Virtuoso里面,和Virtuoso 的Layout组合到一起。想问一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以模拟为主导的数模混合的后端流程,确实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做的,方法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模拟为主导的数模混合的后端流程,确实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做的,方法是可行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virtuoso中有VDI flow,可以直接读Verilog,到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