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T和TRACK

楼主(2020-02-05):
VT分为LVT/SVT/HVT
TRACK分为7T/9T/12T
VT和TRACK这两者之前的关系是什么 ,相互独立吗?可否有大神细说一下。

网友:
VT = Threshold Voltage,MOSFET晶体管阈值电压
Track 是指 Standard Cell 的高度,是关于板图的大细,跟阈值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低阈值可以影响到晶体管的大细,但是 Standard Cell的高度通常会固定数款,以便APR工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