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输入信号频率为啥会设置成(k/N)*fs,其中k必须为质数

楼主(2020-02-05):
只知道如果k不为质数,对信号进行fft后,会使得输入信号的不同谐波落在相同的柱状图上,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k设置成质数才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否则会有频谱泄露,具体可以参考任何一本信号处理的书。不满足相干采样条件时,可以加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设置成质数才满足相干采样的条件。否则会有频谱泄露,具体可以参考任何一本信号处理的书。不满足相干采样 ...

恩去翻了下数字信号处理,搞明白了,由于fft后的系数K是和N-K共轭,且周期为N,如果不为质数,则经过wrap后会导致不同的谐波重叠到同一个fft后的系数k上。

网友(2021-09-08):
引用 楼主:
恩去翻了下数字信号处理,搞明白了,由于fft后的系数K是和N-K共轭,且周期为N,如果不为质数,则经过wrap ...

能问下是哪本书么,我还是不太懂为啥非得是质数

网友B(2021-11-13):
k哪怕不是质数,只要是整数,采样时间也是输入信号周期的整倍数,只是可能会重复采样,周期延拓后首尾还是连续的吧,我在matlab中庸理想的正弦输入信号对k=1或4分别进行16384点的fft,结果都没有泄露,所以我觉得相干采样只要满足采样时间是输入信号周期的倍数,即k是个整数,对理想的输入就没有泄露,我这么理解有问题吗,另外对于重复采样会有什么坏处,希望来个大神解答下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B:
k哪怕不是质数,只要是整数,采样时间也是输入信号周期的整倍数,只是可能会重复采样,周期延拓后首尾还是 ...

你好,我也想问这个问题,k和N不互质不是也是整数个周期吗,为什么要求互质,请问你现在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