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fifo new函数

楼主(2020-02-05):
请教论坛朋友们,
uvm 中FIFO通信机制,FIFO本质是个component,new函数为: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int size = 1)
其中size指的是FIFO缓存的上线,但这个1是什么意思那,??只能存一个transaction?

楼主:
看了下,FIFO缓存本质是SV中的mailbox,所以size=1意味这只能放一个transaction,但是不同的transaction大小不同,字节数不同,这又怎么解释呢,难道是mailbox的1个单位指任意长度的一个transaction,不表示内存,只表示一条信息?

网友:
应该是类似指针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