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中ISERDES和OSERDES原语的使用

楼主(2020-02-05):
     看到一些应用场景:数据从FPGA IO接口进来后先经过ISERDES进行串并转换,然后进行相应的运算处理,最后经过OSERDES进行并串转换从IO口送出去。     这里为什么需要使用到ISERDES和OSERDES进行数据串并转换和并串转换,有什么作用呢?数据从IO进来之后,为何一定要经过一个ISERDES进行串并转换,是因为传输速率太高的原因吗?

网友:
项目经验小白。

网友:
建議先了解清楚接口進來的是甚麼訊號, FPGA SERDES主要優勢就是它可以設定成多種protocol, 所以大家都喜歡用它來設計,而不用買不同的應用晶片.

网友:
有一个经典场景就是大的项目一片FPGA放不下,需要多块FPGA联合验证,这时候跨chip的连线又不够,需要将同一个时钟域的信号做并串转换送出去,接收方用串并转换还原,等于是用performance来换implementation。另一个经典的场景就是在FPGA上做DDR controller,需要用到ODDR,可以用OSERDES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