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calibre的问题

楼主(2020-02-05):
版本是calibre2018_aoi,启动时出如下错误提示;
No protocol specified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this isn't a TK application couldn't connet to display ":0"
度娘上没有找到答案

最佳答案

网友:
安装中文输入法了?删除试试。calibre不能有中文输入法,冲突。

网友A(2020-08-19):
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百度和Google都查过,资料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百度和Google都查过,资料太少

请看最佳答案那里

网友B(2022-02-18):
引用 楼主:
请看最佳答案那里

大佬,你找到原因了么?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找到原因了么?怎么解决的?

root用户,输入最佳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ot用户,输入最佳答案

以后每次启动时都需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每次启动时都需要么?

就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