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7安装installcape时报错

楼主(2020-02-06):
iscape解压后,运行 ./iscape.sh报如下错误
./iscape.sh: /installscape/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bin/java: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是因为64位系统中安装了32位程序(installScape)
解决方法:
   yum install glibc.i6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64位系统中安装了32位程序(installScape)
解决方法:
   yum install glibc.i686 ...

嗯,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