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BW和瞬态响应的关系

楼主(2020-02-06):
各位大神,小弟请教个问题
怎么通过瞬态波形(比如轻载到重载,或者重载到轻载的跳变)倒推环路的带宽呢(大致评估下GBW在什么量级)?

恳请大神不吝赐教,或者有什么资料分享下。

感谢!

网友:
楼主提到轻载重载,应该是在考虑电源电路各种负载切换的情况。

对于一个阶跃信号来说,其上升时间越短,高频分量便越多,信号对GBW的要求也就越高。

我认为不能光从GBW来考虑系统对瞬态响应的影响。从系统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系统的传输函数的稳定性来判断其时域内的瞬态响应情况。

我提供两个方向,个人水平也比较有限,希望有大哥详细解答。

网友:
楼主所说的轻载和重载的变化,感觉体现的应该是输出电压摆率的变化更多。跟GBW的关系应该不大。
一点拙见。

网友A:
如果是近似一阶系统,通过响应波形是可以反推的。
楼上也提到了,负载变化不能过大,否则会受摆律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近似一阶系统,通过响应波形是可以反推的。
楼上也提到了,负载变化不能过大,否则会受摆律限制。 ...

对的,就是想通过负载跳变(提问题不严谨,不是轻载到重载的跳变,应该是某个DC量附近的小范围 变化,不引入slew rate的因素进来),看看芯片的带宽大概在什么量级上

网友:
如果是一阶系统的话,通过上升时间(小信号阶跃)可以大体推出极点的位置,ton≈2.2*RC,进而预估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