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 LVS的问题

楼主(2020-02-06):
在使用SMIC40 的工艺的时候,使用了Calibre 来做LVS。目前只有顶层不相等

顶层有一些问题

VSS net有非常多的问题,layout和source的链接数量差距非常大

比较怀疑,是instance 匹配不上的问题,顶层的很多physical only cell在在instance 的数量上和source完全对不上

看了一下log,尽管已经使用了HCELL list,但是calirbe还是报告在layout找不到这个cell 。

但是,从gds里边,还是能看到这些physical cell 的,不知道问什么calibre 在LVS的时候保留不住这鞋cell.

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迷津。

顺祝新春快乐

网友A:
保存网表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选项,将某些不想保存出来的Cell Exclude掉,可能会解。

网友B:
出网表 不出这些单元就号了

网友C:
是不是verilog中没有physical cell?

网友D:
可以看一下Calibre LVS的LVS Option的Gates里面是不是有过滤的选项,把版图中符合过滤条件的器件自动过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Calibre LVS的LVS Option的Gates里面是不是有过滤的选项,把版图中符合过滤条件的器件自动过滤掉 ...

这个也是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verilog中没有physical cell?

所有的cell 都导出来了。包括physical only cell 这个从source 不匹配的列表里边,也能看出来 *FILL*之类的,问题是,layout 里边 竟然看不到这些instan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网表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选项,将某些不想保存出来的Cell Exclude掉,可能会解。 ...

一般我还是倾向于把所有的physical cell 都导出来,否则的话,担心有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网表 不出这些单元就号了

一般我还是倾向于把所有的physical cell 都导出来,否则的话,担心有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NONE

那就看一下你的GDS文件里面的cell结构,到底有没有这些名字的cell, 是不是hcell文件里面的cell名字错了才对不上?

网友:
没有电路结构的普通filler在GDS中是抽不出网表来的,但是你的原始网表中又有这种cell,工具怎么去对呢?
我只是一个APR工程师,不太了解PV的详细原理,不过之前跟PV合作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他们要求网表中将没有电路结构的Cell Exclude掉。

网友:
写网表的时候FILLcell 要去全部去掉的

网友:
不只是physical cell的问题,还要注意 io cell 为什么layout没有,初步判定gds里面没流出这些单元

网友:
纯粹的fillercell不知道导出网表干吗了?

楼主:
大概理解大家的思路了,我再试一下

网友(2023-11-13):
大哥,求工艺库分享smic40nm,谢谢了!

网友(2024-04-09):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提供思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