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的UART波特率自适应功能使用方法

楼主(2020-02-06):
请教有谁知道stm32的UART波特率自适应功能的用法。
1. 需要外面UART最先发送一个约定字符(例如10xx_xxxx或者0x55)对吗?
2. 假如第一阶段外面UART以19200波特率发来数据,stm32也完成了波特率适应。第二阶段外面UART改成了9600比特率,那么stm32还能把自己的波特率自动调整成9600吗???我个人感觉不能那,因为外部UART调整成9600之后,内部UART不知道发来的是波特率适应字符还是有用字符。
请帮忙看下2个问题,谢谢。

楼主:
顶起,有朋友清楚吗?

网友(2020-10-09):
1. 通过ABRMOD配置自动波特率,早期版本只支持2种格式,后期支持4种格式
00: 通过起始位宽度判断波特率
01: 通过前后2位的下降沿判断,1010...
10: 通过检测波特率同步帧0x7F判断
11: 通过检测波特率同步帧0x55判断

2. ST的自动波特率,除了配置ABRMOD和ABREN外,每次启动检测前需要设置ABRRQ触发检测。
不管你之前的通讯波特率是多少。当你开始新的通讯波特率后,都需要软件触发ABRRQ重新检测。
然后根据ABRMOD的配置,片外发送波特率同步帧,然后计算波特率信息,并更新BRR寄存器。

3. ABRMOD的4种配置,00的误差最大,01会好些。10和11的误差最小,精度最高。
毕竟采样精度,以及延迟等误差都被8-10位数据平摊了,所以精度会好许多。

4. UART通讯,在前后2个数据流之间都会预留足够多的IDLE时间(上拉高电平)

那么,当使能自动波特率检测后,每个数据流的第一帧数据就是波特率同步帧。
片内系统只要检测IDLE电平超过一定阈值后,就可以启动自动波特率检测,
等待下一个数据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