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virtuoso中振荡器如何进行温度仿真。

楼主(2020-02-06):
请问在virtuoso中振荡器如何进行温度仿真。

网友:
請問你是用virtuoso 模擬軟體ADE 或者ADE-XL 或ADE GXL
在GUI介面就可以設定工作溫度
如果是要掃溫度
先把想要看的參數設定好
直接調整溫度 範圍就可以了 看到你想要的結果

楼主:
其实我是想看下振荡器输出的频率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好像听说可以在瞬态里设置温度仿真,所以想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看下振荡器输出的频率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好像听说可以在瞬态里设置温度仿真,所以想问下。 ...

tran仿真可以设置dynamic parameter,其中就包括温度temp。

网友A(2020-07-21):
trans仿真里的dynamic parameter 设置,没有找到温度这一项,各位都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ans仿真里的dynamic parameter 设置,没有找到温度这一项,各位都是在哪里找到的 ...

可以设置一个普通的tran仿真,然后再ADE界面点Tools->Parametetric Analysis 然后在Variable中选temp进行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ns仿真里的dynamic parameter 设置,没有找到温度这一项,各位都是在哪里找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普通的tran仿真,然后再ADE界面点Tools->Parametetric Analysis 然后在Variable中选temp进行 ...

谢谢了,其实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下面这个图上选了dynamic parameter 后,怎么设置温度随时间变化

网友:
谢谢了,可能是工艺库不一样,我的dynamic analysis里没有你的那么多东西

网友(2021-12-04):
你好,请问一下您知道怎么才能输出因为焦耳热引起的温度变化曲线吗?

网友(2023-03-17):
仿是仿出来了,但是怎么看到电压随温度变化的结果?

网友(2023-08-08):
学到了,多谢大佬哈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文件是什么格式 还是工艺自带的

网友:
无相关资源 羡慕了

网友:
parameter name   设置temp
接下来选择parameter vector
然后设置time 和value
1、 1u   25
2、30u   -40
类似这样,前面代表瞬态时间,后面代表temp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