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输出怎么是数字形式?应该是模拟才对吧

楼主(2020-02-07):
connect rule我就把0.2n的上升下降时间改为20p,其它参数都没动。
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要看你的config view怎么设置的吧,把反相器模块设置成了digital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config view怎么设置的吧,把反相器模块设置成了digital了吗?

设置的是functional

网友A:
既然是functional view,可不就是 digital了吗?Functional view基本上都是RTL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functional view,可不就是 digital了吗?Functional view基本上都是RTL代码。

我这几年都在断断续续用ams,放假前刚做了几个模块都用的ams。如果是输出digital,后面就没法接模拟模块比如veriloga进行仿真了。
现在是在搭建新环境。连不到公司服务器,没法对比

网友A:
你在config里面挑选用了functional, 就定义了这个模块是数字模块,如果挑选ams或者schematic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模拟模块,就这么简单。

网友B:
connect rule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信号类型(logic, electrical, wreal)自动插入connnect module。

比如说你把模块A的端口aa接到了模块B的端口bb,并给这根net起名叫cc,而在模块A里面aa是个analog信号,在模块B里面bb是个logic信号(reg, wire),根据信号流向(input/output/inout)会自动生成一个E2L或L2E或L2E_bidir的connect module插在net cc上进行类型转换。

connect module的具体实现就写在你指定的connect rule里,比如会指定转换阈值电压、transition time什么的。

而在查看waveform时,如果你点到了connect module的E(electrical)那侧,看到的就是analog信号,否则就是digital信号。

emm……大体的原理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onfig里面挑选用了functional, 就定义了这个模块是数字模块,如果挑选ams或者schematic的话,就会被认 ...

请问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哪个?
我出问题的环境是ic617+incisive1510,也就是setenv ....../incisive1510。但奇怪的是仿真ams的connect rules都指向ius92下面,E2L.vams、L2E_CPF.vams这些;报错也都指向ius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nect rule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信号类型(logic, electrical, wreal)自动插入connnect module。

比如说你 ...

请问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哪个?

我出问题的环境是ic617+incisive1510,也就是setenv ....../incisive1510。但奇怪的是仿真ams的connect rules都指向ius92下面,E2L.vams、L2E_CPF.vams这些;报错也都指向ius92。

网友A:
用哪一个coonectLib是由你的cds.lib 决定的。我的就手动设置在

DEFINE connectLib $IUS_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其中$IUS_HOME环境变量指向你的INCISIVE装载路径。如果你软件装得正确的话,这个路径下应该有connectLi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哪个?
我出问题的环境是ic617+incisive1510,也就是setenv ....../incisive1510。 ...

AMS仿真调用的不是nc_*,而是irun,即IUS。你看一下仿真目录下psf/irun.log就明白了。

网友(2022-01-11):
楼主您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求指导

网友C(2022-04-21):
引用 网友B:
AMS仿真调用的不是nc_*,而是irun,即IUS。你看一下仿真目录下psf/irun.log就明白了。
...

请教下前辈,AMS仿真总是卡在 -l ../psf/irun.log这一步,要花10分钟的时间,然后跑剩下的仿真就很快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前辈,AMS仿真总是卡在 -l ../psf/irun.log这一步,要花10分钟的时间,然后跑剩下的仿真就很快了, ...

irun的命令很长很长,因此会写成好几行的样子,你说的-l xxx.log是最后一行。

所以,那10分钟应该是在等机器、等license或者干其他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un的命令很长很长,因此会写成好几行的样子,你说的-l xxx.log是最后一行。

所以,那10分钟应该是在等 ...

嗯嗯!是的,我仔细看了下确实这样。

那么,这个问题是共性问题解决不了吗?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我试过很多加速irun这行命令的方法,结果都不明显,感觉主要卡在启动上了
我现在用vcs+finesim/hsim跑混合仿真,速度快一点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用哪一个coonectLib是由你的cds.lib 决定的。我的就手动设置在

DEFINE connectLib $IUS_HOME/tools/affir ...

大佬,我的AMS混合仿真,可以跑通,但是functional 模块的输出点的波形总是不对(我能保证functional 的功能是正确的),请问该怎样SAVE,才能正确输出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