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3 Layer冲突

楼主(2020-02-07):
自己定义的layer number与laker自带的layer number冲突,如何导入gds时只用tf定义的layer,不要使用系统自带的layer

网友A:
同數字不能一起撞 只能取捨一個
好像最大數字是255(不太確定)
在laker打開的時候 開啟laker  在GUI 介面找Library-Trchoology file-replace (取代成自製的tf 就好)

网友:
可以stream in gds时不添加tf,这样in进去的版图的layer都是L1 ,L2...然后再用二楼说的方式,添加自己的tf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同數字不能一起撞 只能取捨一個
好像最大數字是255(不太確定)
在laker打開的時候 開啟laker  在GUI 介面找L ...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