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安装报错

楼主(2020-02-07):
运行virtuoso之后报错,请站里大佬帮帮解决
[lee@desktop-gm2jm47 ~]$ virtuoso
/eda/IC6151/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缺少libXt.so.6 Linux库。 根据您的Linux版本下载并安装该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libXt.so.6 Linux库。 根据您的Linux版本下载并安装该库。

直接用yum install 安装可以吧,还要选择32还是64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yum install 安装可以吧,还要选择32还是64位吗

应该是3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