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drc 中用inte检查是否大于某值

楼主(2020-02-08):
小白问题,谢谢回复!

我想检查一个长方形的宽度(width),目前用cadence drc中的inte命令来检查。但是inte并不允许larger than即大于某值。

譬如:
rule check_width_max {
INTE layer1 -gt 3;
}
就会报错说inte不能加-gt。

所以,该如何检查一个宽度是否超过某数值呢?

谢谢!

楼主:
hmm,我查到size命令居然可以检查是否大于某个值。但我不明白,为何size layer1 -by (width_max / 2)可以达到这种效果?